Q06H报警,无法上传程序

楼主(2015-01-01):
PLC报警,只有软元件上传选项,无程序上传选项,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程序已经消失。

网友C:
如二樓所述則在CPU上ERR.BAT.會亮燈,程序已消失

楼主:
ERR.BAT是亮了,而且是闪烁,只是上传时无程序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