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西门子200PL直接用PPI通讯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5-01-01):
DP头买的是国产20元一个的,DP电缆用的普通导线,程序用向导做好了就是通讯不上 主程序中ERROR为1 啥问题? 一台是222 另外一台是226 可以用PPI通讯吗?

网友A:
应该是向导没有做好啊还有就是通讯线接好没有啊看一下硬件版本支不支持PPI通讯

网友B:
S7-200s 支持PPI通讯的,就是看你的电缆是不是做得对 买一条也不贵啊 再就是看你的PLC地址设置的对不对 还有通讯波特率的设置
永远年轻

网友C:
一般来说只有软便都对啦才能通讯,用PPI做是没有问题的,PPI通讯只要在主站里面设置向导即可,从站没有必要这样的去做,但从站一定要设置好系统块里的PLC的地址与主站的向导里面的定义的PLC的地址一样,否则没法通讯,还是使用的是哪个端口,主站里面的系统块也要设置。至于电缆线里面有一个开关,开关位置一定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