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et指令?

楼主(2015-01-01):
为什么我还没点击x0, set s20 就自行启动? 不是要等m10启动,s20才能启动吗?

网友A:
先將全部的S繼電器復歸
再看看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你先全部复位,在模拟看看。程序步太少,不好解释

网友C:
11行 不对
应该是STL S20,然后OUT M0,OUT Y0
步进结束还要写 RET

楼主:
完整的梯形图在这。
小弟想要的程序很简单。
当启动x0时,plc 才输出脉冲启动伺服器。
这时,电机会正转,停,反转,停,一直重复步骤。
当按下x1时,电机会先完成一周,然后才停止等候下个x0的命令。
小弟需要在哪里更改?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指教?急需!!

楼主:
那m10需要改变成什么?

网友D:
M8002 是run运行常闭的

网友E:
首先你上边用x0常开点串接x10常闭点控制m10来启动你的顺序控制,我自己建议第一行和第二行可以直接取消,用你的x0上升触点串接x10常闭点来驱动s20即可
第二点你既然谢了STL S0说明你要用步进指令那么你后边SET 20也要紧接着用STL S20然后才能实现你的自动跳转

网友E:
建议测试版
描述:修改后文件已经测试

网友F:
开机全部复位!在启动
学习促进!

网友G:
不使用的S点可以当普通继电器使用吧?我觉得应该是你的S未复位。

网友H(2015-02-02):
模拟的时候 就已经报错了。或许你要把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写出来 大家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