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1):
           大家好,2015,元旦快乐。
           进入正题,前几天去了一个玻璃厂,客户的要求是实现玻璃厚度自动化检测,并且有速度要求。之前都是人工举着超声波测厚仪进行抽样检测,这样的弊端是既费时又无法全部检测整块玻璃。除去机械部分,暂时我想的方案是PLC+HMI+232/485通讯的超声波测厚仪,请大侠们评价一下,或者有更好的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A:
整整一年没有上这个啦,大家好!
我觉得从以下几点去分析
客户工程目标没有明确的情况下,搞清楚再说
1.要求速度是多少,如果没有具体目标值,应明确他们的品质目标(最少要明确他们的品质最低红线)
2.现在人工最快耗时是多少秒 ?
3.现在人工使用的仪表反应时间是多少毫秒?一次测量的区间是多宽?
4.是整块玻璃全检还是整块玻璃抽几个点测量?
-------------------------
明白以上几点后再进行选材,把各材料,各动作执行时间分析到位后,再把没有准确数值的仪器仪表进行参数了解分析再购制试,否则非标的东西,挣钱容易,赔钱更易,一定要分析各参数可行性后再进行确认选型,再确认工程是否可行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敬 请同行指正,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考虑这么多,目前人工是在整块玻璃上抽样检查,速度和耗时成正比,相比机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是接触式,仪表反应目测1s以内,也就是一个点1s。现在还处于方案确认状态,主要还是先考虑哪种最方便

网友B:
基恩士有专门测玻璃厚度的传感器,光电的!型号不详,触摸屏设备上见过!
好的,我百度一下,感谢回复
寻师傅多名

网友C:
同意2楼的,不过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