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1):
大家看下      有什么地方值得注意      下次改进

网友A:
够美观啦。当然,如果使用硬铜线布线,肯定更好看

网友B:
挺紧凑的,感觉太挤了

网友C:
设计不够美观,太挤

网友D:
线槽上边的黑线是什么?拼接的?
丁字处还有缝隙,线槽应该没导角吧?
继电器用两组的就可以了吧?
开关电源那边是管型端子或针型端子两个压在一起的吧?
你里面220的 两相颜色一样  还有PLC全是红线,你的24的正负是没有没有颜色区分?好像PLC下面最左边的都没套号码管吧?
比如接触器类似的地方不用扎带扎吧?
  • 下载积分:+1(湖北荆州) 说的很详细,也是重点
  • 下载积分:+1(ydyzq123) 够仔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线槽上边的黑线是什么?拼接的?
    丁字处还有缝隙,线槽应该没导角吧?
    继电器用两组的就可以了吧?
    开关电源那边是管型端子或针型端子两个压在一起的吧?
    你里面220的 两相颜色一样  还有PLC全是红线,你的24的正负是没有没有颜色区分?好像PLC下面最左边的都没套号码管吧?
  • 下载积分:+3(shizhongyang)

网友E:
    8楼有做监理的潜质,不过说的很入行.赞一个.

网友F:
    PLC电源没有用隔离变压器!PLC和开关电源没有接地!

网友G:
我覺得你post的設計規範跟你的設計有出入,8樓講的跟你的設計規範完全符合。你誤會規範的意思了。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又学习了

网友H:
热继换成电机断路器更好。

网友I:
不错啊,马马虎还行啊

网友J:
8楼9楼说的很好,要看你做是是谁用,我在设备厂做过电路设计及PLC编程,在设备厂要求就严格,有线槽就不必扎线,有国标规定 很仔细,如果是自己公司用这样就很好了
永远年轻

网友K:
感觉太挤了,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尽量留点距离,如果以后想增加点东西,怕是很难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感觉太挤了,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尽量留点距离,如果以后想增加点东西,怕是很难
同感。
布局可以。问一下继电器模组使用什么牌子,多少钱一个?
不断向前

网友M:
不错,总的来看还可以,能打个75分

网友N:
这扎带扎的够闹心,这颜色艳的够放荡

网友O:
本人菜鸟一枚,前来参观

网友P:
自己设计的很紧凑啊,不过扎带真没必要(本人在师傅的带领下,接过几块板子)

网友Q(2015-04-26):
感觉已经不错了,是高手。

网友R:
我记得电柜接线标准颜色是强电部分是黑色,并不区分颜色,弱电部分是蓝色。不知有没有记错?

网友S:
够很好的呀

网友T:
很好了,就是经凑了一点

网友U:
哪个继电器板有点安逸,啥品牌的?

网友V:
不知道信捷的PLC什么价格

网友W(2015-08-06):
不错,空间有点小

网友X:
1、号码管太短,
2、不同电压等级最好分颜色,比如动力黑色,AC220控制红色 DC24用蓝色之类的
3、布局就说了,箱子小了,换谁都没办法

网友Y:
要留点距离吧 有利于散热

网友Z:
右边的接线端子最好选魏德米勒。你选的国产的既不耐用也不美观。
于英剑

网友AA:
好看,与实际使用要求相配套就中

网友AB:
国标做出来的东西总的来说不错和欧标一比就明显差很多 [attachment=138148]

网友AB:
给大家看一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电柜 [attachment=138149]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能不能把你的规范上传上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E:
PLC应该和空开 电源 分开一定的距离

网友AF:
如果是自用改造设备,做得不错。

网友AG:
在考虑一下PLC散热条件会更好

网友AH:
控制电路最好加装熔断器。

网友AI:
楼主看来用点心思了 但是第一眼看上去好挤 不便于散热和扩展 线不区分颜色 接地的黄绿线一个没看到 说实话不怎么喜欢一排竖着的端子排(个人爱好不作评论) 额 这个扎带 额

网友AJ:
开关电源移下来和中间继电器交换位置,然后中间继电器放在空开和PLC之间

网友AK:
很美观啊

网友AL(2015-09-17):
接线啥的,没必要讨论了吧!

网友AM:
最好加一个散热风扇,不错

网友AN:
最上面的 盖板 是拼的吧 这个直接影响整体质感 0分

网友AO:
整体感觉就是不规范,首先线的颜色要区分开,一般主动力线用黑色,交流控制线路用红色,直流控制线路用蓝色,PLC未看见黄绿接地线,需大于2.5mm2,整个电箱未有接地铜排。
线槽或电气元件上未有图纸上对应的标识,比如在接触器上方线槽上有KM1/、KM2的标识,便于以后维修人员按图纸查找对应的元器件。还有很多细节就不意义说了。。。

网友AP:
引用楼主240827223于2015-01-01 20:05发表的 自己配的 大家给点建议 :
大家看下 有什么地方值得注意 下次改进
小继电器旁边是什么啊

网友AQ:
很不错,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