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编程高手帮小弟写一个简单的伺服电机定位程序

楼主(2015-01-01):
小弟刚接触伺服电机 程序这块不太懂 现在需要控制伺服电机每次转动120度 转动两次 然后回原 然后按照这个循环下去 求哪位高手帮我写一下这个程序 跪求 感激不尽 电机转动一圈脉冲数据随便写 我到时候根据我的实际情况修改就可以了 麻烦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只控制伺服旋转没有负载减速机吗,如果只控制伺服电机轴,比如10000脉冲一圈的伺服,走120度,就是一圈的1/3,也就是发10000*(1/3)脉冲OK

楼主:
负载就在伺服转轴上 就是一个很小的加工零件 我需要冲3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