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TK6070IP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5-01-02):
上传TK6070IP屏里程序时,提示为 连接HMI并检查密码 错误,请检查USB下载线 完成,是何原因

网友A:
请检查USB下载线

网友B:
开机后有上传密码设置。有可能密码输入不对,我遇到过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C:
1.USB下载线不对:检测线是否支持当前设备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威纶通的触摸屏USB线驱动程序
2.密码不对
那说明修改密码为111111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