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2):
最近在做台机器,用条码扫描器扫描条码到三菱3U控制器里,PLC再根据条码内容进行相应设置。现在碰到一个情况,比如我要扫描12345到机器里,也就是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五,plc会接收到这样的数据:D0分到12,D1分到34,D2分到5。那现在问题来了,我该怎么弄,才可以把D0,D1,D2里的值再转换为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五呢?注意一点,条码内容有可能是三位数,也有可能是四位数或者五六位数。
 补充请教下高手们,条码扫描器读出来的数据是ASC码,0读出来是48,1读出来是49,2读出来是50,应该用什么指令把他们转换成10进制数字呢?

网友A:
D1*1000+D*10+D2=12345

网友A:
D0*1000+D1*10+D2=D4(12345)

网友B:
把M8161置ON,这样D0D1D2D3D4D5D6的地8位存储一个字节数,即 D0=1 D1=2 D2=3 D3=4 D4=5Z这样处理起来是不是方便一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1000+D*10+D2=12345

假如条码只是三位数的呢,比如900,这样应该要PLC怎么算呢?

网友C:
读完缓存区数值后清零,或者是写FF,下次读之前判断
上机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完缓存区数值后清零,或者是写FF,下次读之前判断

呵呵,它是这样,假如要读取的条码数值是900的话,D0的值就是90,D1的值就是0,这样的话你让PLC还傻乎乎得乘1000的话那就跟实际值相差了10倍了。

网友D:
试试用位指定,如:BCDP D2 K2M0
BCDP D1 K2M8
BCDP D0 K2M16
DBINP K8M0 D10

网友A:
D0万位、D1百位、D2个位不是固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