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5-01-02):
F0 MV DT 32456 ,SV 21 是什么意思
SET R5B 是什么意思 谢谢大大侠门。

网友A:
D32456的内容传输到设定值SV21,当D32456为100时,执行指令时张D32456数值100传输到SV21,时间继电器T21的设定值就变成100。
SET R5B 执行SET指令时内部继电器R5B为ON开,R是继电器编号。看FP系列编程手册。

网友B:
F0 MV DT 32456 ,SV 21 是传送指令,把寄存器32456内的数据传到定时器里面,做为定时器的设定值。
SET R5B 这是置位呀。R5B是地址,相当三菱的M59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