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5-01-02):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安装后会出现如图所示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应该把此题发在欧姆龙论坛

网友B:
重新安装吧,
如果是升级后出现的问题,则是安装升级补丁的顺序错误造成的。升级补丁,必须先安装CX-Server的。

网友C:
去官网下个新的试试

网友D:
安装问题,卸载后重新安装即可

网友E:
cx server服务被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