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1-03):
PLC控制直流伺服电机。我现在有一台尤奈特的直流无刷电机 48VDC 350W。用三菱FX2N如何控制它。正转,正转无极调速。反转。最重要的是正转调速的时候,我用外力强制将它反转,也就是赌转运行15秒。外力强制它转的圈数要求可调,赌转的扭矩也要可以调节。全部是有外部电位器调节。驱动器选型。PLC选型,控制接线。程序如何设计。请高手指导。可以交易。

网友A:
我建议你研究一下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正转到反转的中间利用一下电子刹车的功能,看看是不是有效果

楼主:
但是电动车的刹车不能调节啊

网友B:
这个是个系统问题,看得出来,应该是设计一个 测试设备 ;
测试 堵住 ,扭矩等;
应该系统考虑,信息不是很全,无法选型;
如,你外力,怎么产生?扭矩调节范围?涉及到 驱动器、电机的过载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