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当时买编程线的时候问卖家要了WinCC FlexibleV13这个软件,真心大啊6.5个G,好不容易下好,提示我无法安装,系统不支持(64位支持)!苦的小弟我又试了下ProToo这个软件,WIN7又不支持,只支持XP,最后看了下WinCC FlexibleV7.0还是装不上,求大神告知下, WIN732bit旗舰版能支持哪个触摸屏的软件,需要不需要干净的WIN7系统

网友A:
引用楼主as5037456于2015-01-03 09:26发表的 问下论坛里面的大神, 小弟对这个西门子触摸屏软件真是无语了! :
当时买编程线的时候问卖家要了WinCC FlexibleV13这个软件,真心大啊6.5个G,好不容易下好,提示我无法安装,系统不支持(64位支持)!苦的小弟我又试了下ProToo这个软件,WIN7又不支持,只支持XP,最后看了下WinCC FlexibleV7.0还是装不上,求大神告知下, WIN732bit旗舰版能支持哪个触摸屏的软件,需要不需要干净的WIN7系统

Wincc Flexible从来就没有V13版本以及V7版本,目前针对于中国区最高版本是2008 SP4,其他地区最高版本为2008 SP3版本。

Win7 32Bit版本上可以安装WinCCFlexible2008以及博图WinCC V13版本,V12,V11也得到支持。Protool软件不支持Win7系统,如果你使用早期的西门子屏的话,你需要找一台XP系统的PC。

不清楚是否需要干净的Win7系统,但是肯定的是,在没有诸如360,百度等国内杀毒软件的参与以及正版系统上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西门子对于一个新手,确实就一个软件安装都会把你搞的够呛。
    首先你得弄清楚编辑HMI的软件,wincc flexible确实没有V的版本推出过,你说的是TIA  V13(西门子力推的,替换step7和winccflexible sp*)集成软件,该软件支持精致系列HMI设备的编辑。
    不知道你的HMI设备是什么型号,如果你的HMI支持以太网通讯建议使用网线上传、下载。
    这台触摸屏的型号是TP270,机器已经用了好多年!没看到插网线的的端口

网友C:
    引用楼主as5037456于2015-01-03 09:26发表的 问下论坛里面的大神, 小弟对这个西门子触摸屏软件真是无语了! :
    当时买编程线的时候问卖家要了WinCC FlexibleV13这个软件,真心大啊6.5个G,好不容易下好,提示我无法安装,系统不支持(64位支持)!苦的小弟我又试了下ProToo这个软件,WIN7又不支持,只支持XP,最后看了下WinCC FlexibleV7.0还是装不上,求大神告知下, WIN732bit旗舰版能支持哪个触摸屏的软件,需要不需要干净的WIN7系统

    w7是可以安装的,我就是w7系统。需要更改注册表里面东西。百度上有,讲的很清楚。
    能否告知下具体的安装方法

    QQ980347789

网友B:
    如果你暂时不能够适应这个软件,那么请安装prosave吧。这个软件很小,可以进行备份和复制相同型号屏的操作,但是无法修改备份中的内容。

网友D:
    WinCC Flexible2008sp4  就很好用的啊
    永远年轻

网友E:
    虚拟机  一个神奇的软件

网友F:
    如果是TP270,WinCC Flexible2008的应该都可以用,用TIA WINCC V13浪费了,而且V13需要X64系统,建议楼主装2008吧。32位系统实再要用TIA只能去弄个V11或者V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