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伺服在定位运行时可以通过PLC来控制速度!也就是所改变PLC发脉冲的频率!那一款PLC本体可以做到?请各位大神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qiaoziqiang于2015-01-03 13:09发表的 那种PLC本体才能在定位控制中!可以做到改变伺服的速度呢? :
伺服在定位运行时可以通过PLC来控制速度!也就是所改变PLC发脉冲的频率!那一款PLC本体可以做到?请各位大神推荐一下?

可变脉冲指令,目测一大堆国产机都有,汇川等。

Good Luck~

网友B:
我印象中三菱有些指令可以,松下不行。omron,也可以,我公司专用控制器也是可以做到。西门子没留意。

网友C:
难道信捷的不行吗?只是这种速没加速时间!

网友D:
三菱PLC   PLSV指令可以在运动中改变脉冲频率

网友E:
永宏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永宏的可以。

师傅永宏的PLC可以做到伺服在相对位控制运行过程中可以顺便更改速度吗?

网友F:
西门子也可以。

网友G:
三菱FX PLSV可以变速不可以定位,DRVI DRVA可以定位不可以变速..

网友H:
用LS的XGB系列多可以!如果有速度和精度要求就加个PD02A就可以搞定!

网友I:
欧姆龙CP1H y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