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A1SJH)

楼主(2015-01-03):
三菱A系列PLC的 输出模块A1SY22的保险丝坏了,我将其短接,但是CPU(A1SJH)的ERROR和A1SY22的ERROR还是故障报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你要检查A1SY22里的继电器,要是坏了就跟换。

楼主:
A1SY22 16点 AC240V 0.6A 双向可控硅输出(带保险丝),我都换了一个新的模块,怎么还是报警?显示保险断。

网友B:
是错误灯亮吗,

楼主:
是A1SY22的错误灯亮,导致A1SJH的CPU的错误指示灯也亮,检测是故障32,但是现在这个模块式新的。将A1SY22拔掉,CPU检测就是好的。

网友B:
模块的DC电源没有电 接上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