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看不懂的程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1-03):
三菱PLC的程序和白光的屏!是纺织行业的卷染机控制。现在看不懂的是程序里头的M76和与之相关的TO指令和运算!也就是说在M76没动作的情况下4DA咋会有输出

网友A:
你说的4DA是什么原件呀?

网友A:
你说的4DA是程序比较后的状态注释,相应的元件为M710、M711、M712(D5>k3020时M710 ON、D5=k3020时M711 ON、D5<k3020时M712 ON),当数据不比较时它会保持比较时的状态,直到再次进行比较时就会根据比较结果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