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疑问

楼主(2015-01-04):
初次使用松下PLC,F325整数转换成浮点实数怎么不执行呢(F325 FLT TD10 TD80 )不执行 是怎么回事 是FP-X系列的PLC 把一个单整怎样转换成双整呢

网友A:
哪个系列的plc?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FP-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