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 主站、从站配置

楼主(2015-01-04):
本人两台设备,一台设备上一个PLC 224和一个TD400 ,不连接(通信)可以实现单独控制,两台设备连起来,要求主机控制从机动作和数据计算显示什么,各位大侠谁知道该怎么做,给小弟点经验

网友A:
可以走Modbus_RTU通讯,一主站一从站,西门子有相应的库。连好后可以相互将对方地址当本地V区用。具体可以度娘
上机数据库

网友B:
西门子的多主PPI网络,这样用完全没问题的,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刚刚看西门子自由口通信讲座,有点了解,那能从主站的输入信号控制从站的Q输出吗
这种程序一次没做,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下,给编写思路或者程序例题什么的

网友C:
讲座讲的很明白,主站读写两指令

网友D:
如果距离近,建议用PPI通信,简单明了,自由口通信有点麻烦,我给你一个PPI通信的程序,如果要自由口通信的程序也可以发给你

楼主:
谢谢5楼老师,我下载看看

楼主:
5楼老师,30米的距离可以用PPI通信方式吗

网友A:
PPI和Modbus都只是协议,而它们的物理连接方式都是RS485的,RS485的当然可以达到30M的距离
上机数据库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倾心的帮助,我已经弄懂两台S7-200PLC PPI 通信啦;正在学习Modbus协议与第三方设备通讯问题,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不知变频器的数据怎么读到PLC 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5楼老师,30米的距离可以用PPI通信方式吗
30米的距离应该可以,但是要注意走线的干扰,还有设置的波特率,波特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

楼主:
我用一根30米的电线是试了可以,但是两个PLC是放在一起的,中间加了30米的线

楼主(2015-04-01):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用PPI主从通讯成功啦,能不能只要通讯成功,主从站都有个标志位,表明通讯成功,我用个输出接个指示灯显示一下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PPI通讯 主站和从站 通讯成功后能通过标志位 让输出接个指示灯显示一下吗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PPI通讯成功,主站和从站能得到标志位,让输出接指示灯显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