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7-200如何控制伺服电机连续的正反转

楼主(2015-01-04):
想用200PLC控制x轴,连续的左右摆动,程序应该如何写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有一个步进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程序,把其中的使能信号换位左右限位开关就可以了,你看看
下载积分:+1(x74830971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renzhe) 热心助人!

网友B:
采用高速脉冲中断程序执行就行啊

网友C:
如果控制精度不高,可以用2楼的办法,我感觉用绝对值脉冲指令比较好

楼主:
MAP库和运动向导,以及自己建包络表用PLS输出,那种方法好呢?

网友D(2015-02-25):
感觉MAP库比较灵活

网友E:
map库,对着手册写基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