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传感器防水防潮处理

楼主(2015-01-04):
仪表传感器安装在室外,由于本地长期潮湿 ,所以传感器探头总有水汽进入,该如何防水防潮

网友A:
进线口那里用防火泥堵死!!
仪表盖儿这边,你采购的时候应该有说明防护等级的,一般可以满足防水防潮的要求,自身带一个密封圈就能满足要求了。若没有则自己准备,橡胶的等都可以。
最主要的是进线孔那里的没有处理好,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没有防火泥,用橡皮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