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伺服回原点需要z相脉冲,但是z相脉冲有几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1、光靠伺服自己能找到z相脉冲么,自己完成回原点么
2、如果要靠PLC接受z相脉冲,那么怎么确定那个z相脉冲是我需要的回原点的z相脉冲
3、如果靠PLC接受z相脉冲,完成回原点,那么伺服里面急的圈数和脉冲数,怎么清零
请大神告诉我一下,自己弄了好久都不明白!

楼主:
,怎么没有人给我解答一下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z相脉冲是伺服电机转一圈一个脉冲,用这个脉冲来做定位。伺服驱动器一般都会有24V的Z相信号输出的呀  要求不高的地方回原点可以不要Z相信号(计数方式)

网友A:
Z相与近点开关配合使用可以使重复返原的精确度更好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的?如果PLC直接控制的伺服可以参考以下:
1、光靠伺服自己能找到z相脉冲么,自己完成回原点么
     伺服的Z相信号接入PLC,用原点复归指令时调用到这个点。不是伺服自己完成回原点,是PLC认为回到的原点,伺服电机负责转,不知道哪里是原点的。需要外部的DOG ,正传限位,反转限位等确定的系统原点。

2、如果要靠PLC接受z相脉冲,那么怎么确定那个z相脉冲是我需要的回原点的z相脉冲
      用原点复归指令时有一个DOG信号,当DOG信号ON时,伺服开始爬行速度,当DOG信号OFF后,PLC接收到的第一个Z相脉冲时,原点回归完成。

3、如果靠PLC接受z相脉冲,完成回原点,那么伺服里面急的圈数和脉冲数,怎么清零
     伺服里面只有残留的脉冲数,没有圈数,可以通过伺服的清零信号清零掉。
以上是三菱的伺服模式。你这些疑问都可以在定位手册里有详细的说明的哦。
  • 下载积分:+1(林木子胥)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你的回原点的精度要求,伺服有很多回原点的方式的。看你选哪个。精度不高也可以PLC控制伺服回原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明白了!如果要靠z相脉冲回原点的话,一定要把z相脉冲接到plc上,用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