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快速OPR与OP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04):
小弟我一直搞不懂快速OPR与普通的OPR具体差别在哪里,请用过的朋友进来讨论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快速OPR应该在OPR执行后才可以进行,难道快速OPR只是一个定位功能,那么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ORP搜索原点,快速ORP从当前位移动到原点

网友B:
还没用过,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P搜索原点,快速ORP从当前位移动到原点
小弟的疑虑在于:如果设备断电后重启,轴的原点位置会丢失,那么快速OPR将不可以进行了,那么也就是说必须OPR进行后才可以进行快速OPR咯?望朋友们指点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