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使用西门子触摸屏,希望一个按键使图片缓慢下移抬手就停,另一个按键使图片缓慢上移抬手就停,能实现吗???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西门子的触摸屏,大部分不支持动画,你可以用隐藏/显示的方式,用位驱动显示图片来达到效果。
  • 下载积分:+1(tinima)

网友B:
    想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在触摸屏编辑图片功能为动画,并选择整数型方式,选择移动方向等一些参数。
    在PLC中编辑加、减程序,并将此计算结果赋值给这图片变量作为该地址连接。
  • 下载积分:+2(tini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在触摸屏编辑图片功能为动画,并选择整数型方式,选择移动方向等一些参数。
    在PLC中编辑加、减程序,并将此计算结果赋值给这图片变量作为该地址连接。

    谢谢,那设置的变量为地址V寄存器?值设置从多到少,是从那个PLC加、减程序起始值到结束值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B:
    可以,以整数的形式,数据范围用户自定义。在PLC中添加该变量的加、减程序并定义数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以整数的形式,数据范围用户自定义。在PLC中添加该变量的加、减程序并定义数值范围。

    谢谢大神帮忙!!

网友C:
    A位接通变量B,每秒变量自加1,变量B对应图片在空间中的位置!
  • 下载积分:+1(tinima)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