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发脉冲的程序,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04):
程序其实就是一段5msON,3msOFF的脉冲指令,但是PLC的程序循环速度跟的上嘛?CPU222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用模拟量输入模块读1路0-10V电压信号进入,再分别控制6路0-10V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B:
太简单,不知如何说

网友C:
可以用224CPU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来接收0-10V的输入信号,经过CPU的处理,用一路模拟量输出通道输出0-10V,把线都并接到下行设备就可以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