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变址寄存器数目不够用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04):
如题,变址寄存器数目不够用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换Q系列或者换品牌。

网友B:
用movp或bmovp一个一个写

网友C:
分时共用变址寄存器

网友D:
如果有规律的话,可以成批写进去。参考一下论坛上大神写的有关示教类的程序。

网友E:
一个变址寄存器可以多个地方用
Q系列有变址退避指令,FX可以用程序实现 变址退避指令 功能

网友F:
请问三楼朋友有GT 2.96A或GT2.99D升级包吗(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