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PLC访问工控机数据库问题

楼主(2015-01-04):
我现在想要用PLC访问工控机的数据库,plc给数据库一个量,数据库里的相应的值给PLC里的参数赋值。PLC没法直接访问数据库,那么在工控机上装一个wincc,wincc通过opc分别负责与PLC和access之间的数据交换,这样可以实现么?麻烦了,菜鸟还什么都不懂

网友A:
西门子官网的答案(新注册不能传网址)。也可以直接搞上位机跟PLC通讯;我搞过PC上位机通过PPI协议直接读写S200的存储单元,然后跟其它设备厂商的数据库做数据交换的项目。走PPI协议,PLC不需要写任何通讯块程序 [attachment=130821]
上机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