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什么装置可以限制电流?最好简单些的,具体型号。谢谢   急急.....

网友A:
至少你得说出加热丝电压等级,交流还是直流,多大功率。

楼主:
交流45V,变压器1000W,发热丝电阻3.2Ω,发热丝长度300MM

网友B:
固态调压器控制电流很方便!

网友A:
用交流固态调压继电器搞定

网友C:
温控仪加固态控制器

网友D:
直接用自偶调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控硅bt137就搞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