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伺服器MR-J2-100cP问题

楼主(2015-01-05):
各位,早上好
我有个MR-J2-100cP的伺服器坏了,准备用MR一J2一100A的代替,请问有哪此地方需要修改(包括参数和端口),还有能否提供一下MR一J2一c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A:
j2-xxx-cp*跟j2-xxxA差很大的

网友B:
CP是内置定位功能的!跟A的差距蛮大的!
如果不怕麻烦就用A的驱动器加一个1S的小PLC来扩展内置定位功能!
想省事,就买个旧的MR-H-100ACN替代一下!I/O线要重焊!
下载积分:+2(yushengq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