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伺服电机为什么会出现瞬动后锁死或者电机出现尖啸声但是基本不动?

楼主(2015-01-05):
在调试伺服电机时,由于底座不稳,出先负载大幅度摇晃,我过去把负载扶住,造成电机堵转,然后把电机断电了。之后上电出现报错,一般是过热、定位误差过大等。清除报警后伺服驱动器上电显示正常,但是伺服ON后,给予其指令电机不能正常转动,会出现瞬动一下锁死,或者电机出现尖啸声但不运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使用的是NSK DD直驱伺服,PS3015。另外电机的机械结构应该没有收到过什么冲击。

网友A:
有可能是频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频率太高
不是频率的原因应该。我分别用JOG模式和通道模式试验了一下,都是这种情况。两个速度设定的都是出厂值。

网友B:
不是频率高了就是电机相序错了。
相信自我!

网友C:
应该是相序错了,频率太高的话,抖一下就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频率高了就是电机相序错了。
好的,我查下手册看下相序

楼主:
反馈一下,相序接错问题。将UVW按照说明书接上后,以上状况消失,电机使用正常

网友D:
产生共振了、外面的机械频率和伺服相同、会产生干扰。把占空比、以及频率参数加大一倍试。
伺服电机为什么会出现瞬动后锁死或者电机出现尖啸声但是基本不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