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昨晚接一朋友来电,说他的数控设备太耗电,想把原55KW的液压站普通电机改为37KW的变频电机用变频节能,问我这种方法可行得通,小弟对此没把握没有答复,特来此向各位熟悉节能改造的大神们给些意见与方案,这台设备从一开机液压普通电机是一直运行着的,上料加工时开始加压,加工完成后卸压,至此循环,有压力传感器。

网友A:
可以改的。现在的中空吹塑机液压站也都是这样的搞的,可以去查查!!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网友B:
    可以参考注塑机

网友C:
    先看一看液压站是怎么工作的,有的液压泵一开机一直运作,工作的时候液压站才动作,电机电流才打到额定电流,液压站不工作的时候,电流很小,和电机空转差不多,这种液压站关键是看电机工作时候达到的最大电流,如果最大电流没有电机额定电流大,可以换小电机, 还有一直液压站是电机一开机一直运作,为了保持系统压力,电机电流比额定电流小,比空转电流大,这种情况可以改液压站节能
  •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网友D:
    可以定量泵改变量泵,也可以改伺服泵。注塑机都是这样节能改造的。
    相信自我!

网友E:
    不要认为用变频电机都能变频节能的,具体要看液压原理图,看泵、阀的选用是否适合工艺的需求。
    如果液路设计不合理,改变频电机也不能节能。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定量泵改变量泵,也可以改伺服泵。注塑机都是这样节能改造的。

    改用伺服泵节能是节能了,成本上来了.

网友G(2015-02-08):
引用 网友E:
    不要认为用变频电机都能变频节能的,具体要看液压原理图,看泵、阀的选用是否适合工艺的需求。
    如果液路设计不合理,改变频电机也不能节能。

    说的对, 我们单位搞了个用变频器灌装油 设备基本就没用到变频功能

网友H:
    上料加工时电流有多大?超过37KW改变频电机不一定会成功。其实变频器加上变频电机价格也不低!

网友I:
    节能的关键是不工作时液压泵卸荷,工作时溢流阀动作时间很短。如果达到了这两点,变频改造就没有必要。

网友J:
    可以用海天伺服电机

网友K:
    电机不用换在油路中增加压力变送器控制变频器,变频器选用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设置好最低工作频率

网友L:
我们公司把原来的叶片泵改成了伺服油泵,只有在液压系统需要动作的时候,伺服油泵才运行。用的是螺杆泵。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是否可以增加储能器,增加有上下限的机械式压力表,当油压到达压力表上限设定值时,电机断电,当油压下降至压力表下限时,重新启动。公司里的加工中心配的是这种液压站。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