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台达指令

楼主(2015-01-05):
怎样用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同一段距离两种速度:如走80的距离,前60速度为V1,后20速度为V2。永宏PLC的HSPSO指令可以实现,现在要用台达的PLC来做,请教各位师傅我改怎么做呢? [attachment=130819]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以前用过信捷的,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应当需要执行二次指令,设不同的频率与脉冲数,用定位指令。
那样能保证步进电机前进的连贯性吗?
相信自我!

网友C:
信捷的脉冲指令到能实现

网友D:
我印象中台达的确实不行,不过现在的指令有没完善我没去查。

网友E:
ES2系列和EH3均有的单轴建轴功能,PTPO指令,查看一下编程手册
方向好控制吗,默认为正方向?

网友F:
楼主永宏的吧
以前是永宏的,现在改台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