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5):
请教各位朋友们,这几个电子齿轮比参数哪参数设置速度最快,也就是说伺服电机同频率的情况下哪个参数最快?谢谢!
5:2           10:1        25:1         50:1            谢 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电子齿轮比好像只是用来计算脉冲当量的吧!它不是用来计算移动距离吗  与频率也有关系吗
你是想问哪个跑得最远吧!!50:1跑得最远。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不是最远是最快,我试过了,10:1 与25:1     同样频率,25:1速度快很多。
相信自我!

网友B: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一下:假设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电机转一圈丝杆的行程是1CM,这时候设电子齿轮比为10:1,PLC给一个脉冲,实际上驱动器是让电机走了10个脉冲的距离,刚好是一圈。如果电子齿轮设为25:1,PLC给一个脉冲,实际上驱动器让电机走了25个脉冲,也就是走了2.5圈,也就是快了2.5倍。

网友B:
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25:1比10:1速度快了2。5倍,距离也长了2.5倍。

楼主:
明白,多谢指教。
相信自我!

网友B:
不敢当,相互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一下:假设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电机转一圈丝杆的行程是1CM,这时候设电子齿轮比为10:1,PLC给一个脉冲,实际上驱动器是让电机走了10个脉冲的距离,刚好是一圈。如果电子齿轮设为25:1,PLC给一个脉冲,实际上驱动器让电机走了25个脉冲,也就是走了2.5圈,也就是快了2.5倍。

有道理!!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