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中输入点转成内继电器M

楼主(2015-01-05):
我现在手上有个FX2N的程序,X输入点如X1,X2---X47,硬转软,转成M1,M2---M47。为什么硬转软后,X1-X47的输入点在程序中找不到;但X1有输入信号时相对应的M的软继电器会动作?
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信息量太大了,上班的事情左一下右一下的。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资料一大堆,但都是需要用到什么去查什么,跟本做不到系统地去学习某一个产品。真正看过了没有用又忘了。很头大!

网友A:
一楼说说你的理解

网友B:
LD M8000
MOV K2X0 K2M0

网友C:
同上 ld m8000 mov k2x0 k2m0 以下重复

网友D:
我习惯这样用,省的来回找点,如果点坏了,只要找一个就行,不用满程序里面找

网友E:
用的指针吗?

楼主:
授教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
用传送指今吗。 新手吧,

网友G:
我呵呵呵底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