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手机怎么控制PLC

楼主(2015-01-05):
手机怎么控制PLC 我 看 到 一PLC 也 没 什么 模块 就一 PLC 啥 都 没 有 他是什么 控制的 ?? 用 手机

网友A:
淘宝上有人卖手机蓝牙控制模块,也人卖短信控制模块,wifi控制模块,你有空去看看吧
外观和 我们 常用的 PLC 没 什么区别

网友A:
拍照让大家看看他怎么控制,现在谁也只能猜它怎么控制,我想或许无线控制
外观和 我们 常用的 PLC 没 什么区别

楼主:
外观和 我们 常用的 PLC 没 什么区别

网友B:
只听说过插SIM卡的模块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C:
应该是触摸屏链接的以太网,普罗费丝的触摸屏有款有这个功能,可以用平板或者手机同步操作或监控触摸屏界面,你看看
寻师傅多名

网友D:
图片,接线等发上了看。

网友E:
有这回事?

网友F:
信捷PLC加个G-BOX插上手机卡就可以

网友G:
通过以太网模块和软件应该可以的。

网友H:
前段时间正好做过这个,手机APP跟PLC用modbus协议通讯。
可以用带以太网口的PLC,连上路由器,然后在APP里面调用串口控件,按modbus协议的格式,收发命令就可以了。
也可以用PLC连一个GPRS模块,手机端同样调用串口控件。
用modbus-tcp或者modbus-rtu,都可以,这两种只是末尾附带的校验不一样而已。
国产矩形PLC!

网友I(2015-09-06):
高级货
手机怎么控制PLC
http://ymmfa.com

网友J(2015-10-27):
使用广州巨控的GRM500即可实现!
无线通讯模块是巨控科技开发的一款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通讯模块。它使用3G作为通讯手段,内置网页发布,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梯形图,上下载程序,局域网内监控,手机电脑网页浏览等。GRM500系业内首家采用WIFI,有线,3G,短信,语音多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无线模块不稳定的问题,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降低50%以上的流量费用。GRM500也支持通过有线网络或WIFI接入,同样无需固定IP和绑定域名。

远端PLC的配置
1) 在PLC控制器所在的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 采用485(232)或者以太网口与PLC连接。同时,GRM500通过3G或4G接入因特网即可。
2)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工程师下载端配置
1) 远程的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PLC编程软件如STEP7,即可方便的下载远程对应的PLC程序,查看梯形图,上传梯形图。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网友K:
這測試影片是用HMI抓PLC的資料丟到網路SQL上給ERP做運算
過程都HMI,PLC都靠手機做控制

网友K:
傳不上去~

网友L:
围观高手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