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4里面只写了一个点位!到底怎么跑点!

楼主(2015-01-05):
QD75D4里面只写了一个点位!但在监控里看到它跑了三个点!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求指教!
求知

网友A:
估计是参数里面设置了一个数据点,程序中利用缓冲存储器地址做了两个点

楼主: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不明白求大神指教!
求知

网友B:
跑点,完全可以根据 定位数据走的;
至于怎么跑,QD75,还是看下手册吧,用 专用指令 ,配合 缓冲存储器,就可以的;

网友C:
设置到达一个点的方式 速度 地址 加减速,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早上我还发了一个帖子!里面有机台的程序和我的疑问!麻烦看一下!讨论讨论!!!
求知

网友D(2015-06-02):
里面有轴定位数据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