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OMRON硬件选型?

楼主(2015-01-05):
我想用一个OMRON 的PLC 控制 12的伺服马达,估计用到300个I/O 点,请问硬件怎么搭配啊?

网友A: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qio8VM
密码:j740
参考一下

楼主:
谢了,但是CP1H加12个轴的高功能模块,基本I/O 点就没法再扩展了,我想用下CJ系列的PLC。.

网友B:
你可以用三个1h的用通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