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给个欧姆龙编程软件,要适合win7的

楼主(2015-01-05):
想下载个欧姆龙编程软件啊,系统是win7的,哪位大侠能给个资料啊,跪谢啦

网友A:
本站有,自己找

网友B:
去官网下 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jEyCL
密码:zcrd

楼主:
下载好了,请问大侠安装步骤啊,先安装哪个,跪谢啊

网友D:
只要安装最后的一个带exe的应用程序就好,具体的也忘了,我安装后就没怎么用过。

网友E:
setup就行了
安装的时候不用都选
用什么安装什么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cx-one 在win7上面进行安装方法
下载网址:
http://pan.baidu.com/s/1jG67c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