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高速還型計數器

楼主(2015-01-06):
請教各位大大
目前使用X0 A相、X1 B相、X2 Z相
該如何寫出0~1000 的環型計數器
每次Z相歸零後反轉都會變成負號
感謝~!
lishunlong86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有的是C252,C252是双向双计数的输入,X2是复位信号接点,归零后反转变成负数是正常的!
如果你要循环计数,试试用C251,用程序复位!

楼主:
感謝回復
我是怕用程序復位會跟不上,不是會卡在掃描時間嗎?
這樣馬達不就不能轉太快了?
lishunlong86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不知道你用过DHSCR指令没,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跟你描述的差不多,我是用DHSCR指令复位的,感觉还可以!没有出现啥问题

楼主:
謝謝回覆
請問如果反轉到z相歸零在反轉如何不出現負號讓他循環計數?
例如1圈360pls
反轉到0再繼續反轉他會跳359.358.357......到0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