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Developer8.86安装问题

楼主(2015-01-06):
原来安装的三菱GXDeveloper8.86一直好用,重新安装系统后无法安装了 出现提示:无法执行:c:\users\ADMINI~1.pc-\AppData\Local\temral$Exa0.478\GXDereloper\SW8D5C-GPPW-C\ENVMEL\SETUP.exe
请教为什么会这样 怎样解决 我原来安装的都好用怎么这次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永远年轻

网友A:
你把根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删了,在从装

海纳百川

网友B:
把注册表里面的三菱文件字母等等有关三菱的彻底清理干净;
真诚到永远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 原来安装的时候无需解压就可以安装 这一次不能安装,上网查了一下 解压后再安装就好了
永远年轻

网友C:
你原来的安装文件在重装系统时已丢失。

网友D:
不能安装在中文目录下吧

网友E:
清理注册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