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输入输出点

楼主(2015-01-06):
以前用三菱刚改欧姆龙 请教各位:我用编程软件CXP输入时 0.00或0.02等,
输出线圈必须用1.XX吗?
那中间继电器用什么表示,再者100.XX怎么也可以当输出线圈啊?
求教各位大能?

网友A:
OMRON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输出是从100.00开始的,输入是从0.00开始的吧

网友A:
关键看什么型号的PLC,(比如CJ系列的100.00就可以当输入,0.00就可以当输出)。

网友C:
要搞懂欧姆龙的数据表示方法
输出点也可以是Wxx.xx , Hxx.xx ,xxx.xx 字母是寄存器类型, .前面是通道号, .后面是位
PLC的型号不同100.00也可以做输入,意义还是有区别,找个简单的程序慢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