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欧姆龙Q100.00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06):
欧姆龙Q100.00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与1.00和10.00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PLC的输入点或者输出点或者内部点,
关系就是这三个数比较,100.00最大。

网友B:
在编程软件上面键入100.00后会显示Q100.00,应该是PLC本体上面特殊的点位,例如在CP1H中100.00就是脉冲输出点,
1.00 是输入点,10.00是内部点,三者没什么关系,我这样理解的

网友C:
最好下载欧姆龙硬件手册看看吧,不同系列型号是有差异的。

网友D:
3楼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