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从1乘到5怎么写?

楼主(2015-01-06):
三菱PLC从1乘到5的程序怎么写?我写的实现不了?为什么?

网友A:
简单一点的话,D1 * D 2= D10, D10 * D3 = D11, D11 * D4 = D12, D12 * D5 = D13 结果是D13
复杂一点的话,用FOR & NEXT指令,再加上变址,也可实现。看了你上边的程序,似乎想用变址计算,变址是D0V0或者D0Z0,还要加上FOR NEXT指令才行。(仅供参考)

网友B:
有两个错误
1. 32位乘法的结果是64位,所以你把积放在D2时,实际占用D2,D3,D4,D5,把乘数D4值冲掉了。
2. 增加到5时,要下一扫描才执行乘法,所以要等于6时才复位M2.
按你的思路改写一下,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