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三菱伺服,位置控制,如何对电机进给距离精确的记录

楼主(2015-01-06):
我想做一个班组统计,
如果我要计0:00到8:00这个时间内电机总进给值是几米,应该如何才能计算得精确?
如果要用反馈的脉冲来计总进给量的话能做吗 读出来的电机进给值到一定大的时候就自己清零了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可以转换电机进给值在一个固定距离循环,然后记录在你所需的时间段里共走了多少次设定的固定距离,再将剩余的进给值转换下就可以了!(不好理解,就想象成电机在所需时间里面转了多少圈!要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