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咱回事了,就是不发脉冲

楼主(2015-01-07):
复制新接了一台机,用的是XC3 32T的PLC,控制松下A5伺服驱动器做位置和力矩控制。把上台已经生产机器的PLC程序下载进去,机器不动。于是我把上台机器的脉冲线X0 X1接到这台机的伺服脉冲线上,以控制伺服动作,上电手动居然动了,说明伺服那边没问题,程序也没问题,唯的一问题是这台PLC不发脉冲。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同样的PLC,我复制的这台机PLC却不发脉冲了?

网友A:
新的plc和伺服通信是不是没有设定好,可以检查对比2台PLC内部设定的参数
独自漂泊

网友B:
参数设定 脉冲输出没设置

网友C:
伺服驱动器是有参数的

网友D:
可能编程时在程序中编入的是空的寄存器而不是常数,需要下载程序后在寄存器中置数。

网友E:
复制设备,仍然也是需要调试的;
很多参数,是需要设置的,你只有程序,没有相应的设定参数,当然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