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25KW的电机我应该选什么规格的空开各接触器要 各位高手指导下

网友A:
25KW的三相电机,估算电流大概为50A,断路器选择50A左右的即可,这是粗算法;如果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铭牌上有标)可以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去选,只要断路器的的量程大于它即可;交流接触器就选功率25KW

网友B:
接触器CJX2-5011,断路器DZ47-60A小了一点,选80A或者100A的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用 50A LC1-D( CJX2)-5011 220V 380V等电压,空开用框架电流80-100A,或者DZ47-63/63A的。 热继电器NR2-93/Z  40A 50A 60A 热过载保护
不知用CDB9  63A的空开行不
独自漂泊

网友C:
你那是德力西的型号,都没有关系,看你电机启动负载大不,若是重负荷就不要
独自漂泊

网友D:
25千瓦电机用接触器控制要用星三角启动,这样启动电流要小些。

网友E:
如果担心以后没事做的话,为防老板唠道找个人没事做,建议选用50A,刚好够过。用一段时间估记会烧毁。如果想以后少一点麻烦,请选择100A左右的断路器。

网友F:
可以看看别人现实中的实例为好。网上论坛上的不可全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担心以后没事做的话,为防老板唠道找个人没事做,建议选用50A,刚好够过。用一段时间估记会烧毁。如果想以后少一点麻烦,请选择100A左右的断路器。

100A,我只能说这样做很不安全

网友G: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