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看一下这样接线的电机?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2015-01-07):
电源是3相380v,电机是单相电机。这种接线谁来解释一下呢

网友A:
你的1;2;3电源之间线电压是多少?如果你的电源是三相电源。你的电机,额定工作电压是多少伏呢?

楼主:
1、2、3是380v3根火线,电机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3是380v3根火线,电机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你的电机一次性能转悠多长时间?是怎么确定是220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3是380v3根火线,电机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个人理解为,电容是就地补偿用,有没有对电机的运行没太大影响。单相电机有很多类型,坐等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3是380v3根火线,电机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电机不烧掉才怪呢!

网友D:
电容应该是:马达断电后消耗马达内残余电量的作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两相440的电机,不是单相电机

网友E:
那几个电容在不在,只影响交电费,不影响电机运行

网友F:
这个图不完整,从这张图来看,单相电机就是接了一组380伏的电压上,别的什么有也没有,这样就要看电机的性能了,其他没什么。

网友G:
围着一张残缺的图,评论什么呢?有意思???

楼主:
这个图是电焊机的图,这个电机应该是冷却风扇

网友H:
一楼,你不要在折腾人了
焊机电路和电机电路是2回事哦,
独自漂泊

网友I:
此电机是两相专用永磁电机,电容是浪涌吸收元件。

网友J:
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也就没法分析了。知道它是电机就是了。

网友K:
单相380的电机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电焊机的图,这个电机应该是冷却风扇

正解!

网友M:
引用 楼主:
1、2、3是380v3根火线,电机额定电压应该是220V

如果1、2、3是380V电源,那电机额定电压一定是380V。三个电容是设备就地补偿,没看错的话电机是冷却风扇电机。

网友N:
这个电路图少画了一个电机,实际接线时是两个220v的冷却电机串联使用.

网友O:
电容就是做补偿用的,与电机的运转没有关系。

网友P:
我同意11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