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TC-8温度模块通讯后实现一般温控器的控制(节能用)!

楼主(2015-01-07):
设:一台节能加热设备,在加热到100度(设定温度),加热体停止,然后每次相对温度低时加热都能低2度或5度(就是温度在保温期间,温度由设定值100度下降2度或5度再行启动发热体,与市面上的专用温控器一样的,下降多少时才可再次加热,此方案用在节能方面(本不建议PID精确控制);
各位同仁如有方法,请给予方法,最好是此段实例程序,共大家讨论学习!
机型:松下FP系列;
温度号:TC-4或TC-8;
温控:K。

网友A:
就是加热的启动温度是低于设定值的2-5度,加热的停止温度是设定值温度。

网友B:
比较输出就行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若有人需要该实例,我可以分享提供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