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GES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5-01-07):
BERGES acm-d2 7.5kw,修改任何参数提示secure 2,谁知道如何改成SECURE 0,谢谢!

楼主:
正面图像!!

网友A:
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改变secure的设置,如果不知道密码,可以输入000试一试。否则就只能恢复出厂状态。
现在搞明白了,这个系统是设置密码了。这个密码都不知道,一个一个试不是很容呀,麻烦问一下如何恢复出厂状态,去掉密码?谢谢!
下载积分:+2(ldq9999)

楼主:
可能我这个是老版本,按说明书,没有选择secure的那个选项!password显示是000,说明书说后面应该是选择secure,但这个不是!
不知道密码,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B:
建议以后发图请放正了再发!免得看图不小心闪了颈椎就麻烦了!!

楼主:
现在搞明白了,这个系统是设置密码了。这个密码都不知道,一个一个试不是很容呀,麻烦问一下如何恢复出厂状态,去掉密码?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恢复出厂设置,千万小心,务必用纸笔记住原来的参数才能进行,同时按住S和上箭头键下箭头键一共三个键就行了。

网友A:
同时按住P和S键就可以进入允许编程状态。

网友A:
从000到999可以试一试

楼主:
还是提示secur 2,也只能用这个笨法子了。有没有一个功能不去试,去掉密码?

网友A:
没有密码,就不能改变secur,secur0可以改变参数并可以保存,1可以改变参数不能保存,2不能改变参数。

楼主:
看来需要一个个试了,这个东西虽然很老了,不过真好用呀,220v倍压整流就能用,没有缺相检测

楼主:
真麻烦,全部试了一遍,都不行!不知道是没按好,还是需要别的地方处置?有明白的帮帮忙,谢谢!

楼主:
仔细阅读了说明书,原来已经设定了最高75hz,是用外加可变电阻控制的,测试通过!谢谢 gogtgt的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