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和变频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5-01-07):
大神们,小弟有个问题,三菱plc与变频器连接时,用通信模块(fx2n—485)和D/A转换模块有什么区别啊?
求教啦。

网友A:
D/A只能控制速度,启动停止须另外接线控制。
485控制速度启动停止等都能控制,不用另外接线。
下载积分:+1(风逝殇) 谢谢啊。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