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55kw电机用了60平的BVR线。。。从断路器到接触器再到变频器。。。一路上都难看。。。怎么办?

网友A:
35平方可以了吧

楼主:
买不到35平的。。即使是35平的。。走线也是个问题呀。。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柜子里做3根铜排用作相线,每根铜排打4个孔,然后用10平方的线分成两根接入接触器和变频器,断路器也用两根10平方接入铜排。两根10平方就是20平方,55KW满负荷是111A电流,不可能满负荷,再加上柜子里面线路短发热可能性几乎不可能,所以用2根10平方线够了。铜排横截面积大,主要散热。

太贵了啊。。成本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平方可以了吧

问题点是。。粗的线布置起来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平方的线还贵啊,比起60平方来说简直便宜多了。铜排30*25*4买1米就几十块钱,回来自己加工。不知道贵在那里?

铜排贵。。自己又加工不了。。上次一个设备用了两米花了400多

网友C:
有20平和60平的线吗?没见过!!看来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D:
有木有20平和60平的线,国标改了?

网友E:
最多25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多25平方

你25平方的线是用什么规格的呀?怎么走线?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木有20平和60平的线,国标改了?

非标设备。。你们的线是哪里买的。。这也是我不懂得地方

网友F:
我顶4楼的。电柜内部要求要美观和规范是要下点“血本”,用星-三角降压启动2路3×25平方单芯BVR或者V VR,不要用YJV线,线槽就可以容纳
独自漂泊

网友A:
35平方50*50的槽就可以了为何不能了

网友G:
55千瓦的电机控制干路还是使用铜排吧
常熟崴立

网友H:
35或50的BVR都可以,我们布过线挺好的,挺整齐的。

网友I:
用TZ20导电带呀。从16平到800平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或50的BVR都可以,我们布过线挺好的,挺整齐的。
有什么要求和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