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乘法,除法指令中有小数点什么办

楼主(2015-01-07):
比如把1000*0.0375计算好值放入D10中 把750除以0.034的值放入D12中 程序怎么写?我用的是FX1N-60MT 谢谢

网友A:
用浮点计算

网友B:
1N好像不支持浮点数运算,如有触摸屏可以屏的宏运算转换

网友C:
1N不支持浮点小数,要求不是太高就约分吧,全部分子分母都扩大1000倍,结果是一样的